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19宽屏还有救吗?

楼主(2009-12-12):
一台长成19宽屏开机显示花屏,如图取下屏线,出现白屏,
电脑

网友:
这是两次开机的结果,高手们判断一下。

网友:
换屏试一下没有捏

网友:
长城的液晶爱坏高压板的电容,你的这个应该不是,要不是屏线坏了,要不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最终确定一下是不是屏的故障。。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应该能好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
先用通用板确定是哪一边的问题,个人觉得是屏问题居多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上面的负电压 注意一下正常吗 不正常换主IC

网友:
要么屏要么就是驱动板问题!!先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如果不行换屏试一下!!楼主要是修好了!就发个思络上来!不要让大家的热情化为泡影!!

网友:
如果是不插屏线 是这样 那就可以修,看背光和灯管

网友(2010-01-14):
换一下屏线试一下..不行刷一下BIOS..再不行就换个驱动板

网友:
这个问题严重了 应该是板子问题哟!

网友:
吧你的屏线拔了 看下 如果还这样那就是屏的过了

网友:
兄弟,请问下垃圾桶在那里???

网友:
这种像屏坏了

网友:
排除屏线,换下驱动板试下,还是老样子就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要不然你吧屏线插一下

网友:
用通用版点着试一下

网友:
在没有插屏线的状态下,屏的色彩应该是呈现白色的屏幕,是没有一点再条干扰的 。
你这个现象应该是驱动板出现问题了!、或者是高压板以及灯管出现漏电等现象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了。

网友:
路过。。又学到点知识。。新手也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2010-03-08):
屏的背光灯肯定是没坏的

网友:
屏坏了 要不你那个通用驱动板在确定一下 估计没戏

网友:
你的屏,屏体是好的,主要是屏逻辑板的问题,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去掉屏线就这样,屏坏了

网友:
用通版测下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0-04-20):
先考虑驱动板与屏连接排线,后考虑代换通用板试试。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但楼主不告诉咱!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试下屏,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屏报废了,更换下屏的驱动IC试下,如果还不行,那就不要维修了,不值了!

网友:
试着刷下芯片,跟换下驱动板子,还是那样子的话,估计就是屏坏了,换屏吧,呵呵

网友:
1 现查屏线 替换法
2 驱动板 替换法
3 屏主芯片 替换法
4 扔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