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12):
因为不清楚CRT电视模块不知道发那个位置··所以发这里了·
今天一个用户送来一台TCL CRT的29寸的电视··
开机模糊·要等到15分钟以后才开始清晰··修CRT显示器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管尾座的问题·· 不知道CRT电视的是不是差不多··
是的话·管尾座的话··一般电视的管尾座可以代换吗??
显示器
不清楚

网友:
可以代换,你应该把管座焊下来,拿着它到电子元气商店照着原样买一个即可

网友:
1楼的说得对,只要尾座上的空是一样多的,就可以换了

网友:
9脚 分单双聚焦 双聚焦的比较少

网友:
换管座无外乎分几个脚,单聚焦还是双聚焦的。小屏幕的有粗细管径之分而已了!还有就是该接地的接地,该悬空的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
该接地的接地,该悬空的悬空!

网友:
九脚悬空,其他的焊好就行了

网友(2010-01-14):
管座可以买来替换
我记得 有好几款 大小都不太一样
可以去家电维修行问看看有没有损坏的CRT能拆

网友:
管座不能代换的,多用的是七脚和九脚,还有11脚的,七脚,九脚分为内九脚和外九脚,同样七脚分为内七和外七脚。九脚,十一脚的还分为单.双聚焦,像楼主这种故障,如果管座受潮漏电不严重的话可以吧管座拆卡用酒精和棉签彻底的清洗一下然后用风机吹干就可以,受潮严重就只能换了。

网友:
很简单,把机器上的拆下来,拿着到卖家电配件的地方买一个就ok,两三块钱吧。

网友:
一共分三种管座7脚9脚11脚还有一种不常用的是双聚集11脚用在以前14 17 18 19上的多7脚的也差不多现在见得最多的是9脚你29的肯定是9脚座但有一点有些机子的管座设计还有些区别最好把你的拆下来带到元件市场上买一个型号一样的我以前修过一个9脚管座的换上去出玩蓝屏回扫线原以为是管子有问题但把原来的换上去就好好的最后把机子上的拿到那配了一个型号一模一样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