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口-改2灯口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12-12):
四灯口 改两灯口 后 不接地 所有电压正常----接地有所有电压均无-----
【红圈区域 接地后会出现 滴答 滴答 声音】

今日用2灯口 小口 改 后个电压正常---可没高压-------------
---2灯口 小通用板 后--标示  [12V][GND][ADJ][ENA] 这里我接了 12V GUN ADJ 没接ENA
【已解决】
新问题出现了----主控板 上的 一个8脚管子 over 了----看不到型号-----1.2脚 13V  3.4脚3.3V 5.6脚0V 7.8脚13V
查5.6脚 是到 屏的供电----【一般液主控板 到晶屏 供电 是多少V 3.3还是5V的】

网友:
为典型的电源对地短路现象。绝对不能去掉保护电路,应检查你所接的连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空脚接 电容

网友:
你这样改的目的是啥?改之前12v电压正常么?

网友:
楼上三位你们能看懂他想表达的意思?
我是没这个理解能力,求助贴一定要详细,

四灯改---两灯----
------不接地所有电压器 高压无电(这个电压器是指什么?高压无电是不是理解为无高压输出)

-------[接地所有电压 就掉没--------在红圈----圈出的地方会出现--规律的滴答声](接地所有电压?????
是否 8脚管理起保护了???去掉保护行吗,为一下怕烧坏

网友:
有同感,没看明白说的什么

网友:
楼上的几位大师可以看出这个兄弟的字啊···
很佩服···
我是看不出撒意思啊···

网友:
你买个两灯再接了试试

网友:
【红圈区域 接地后会出现 滴答 滴答 声音】
说明电源负载过重

网友:
楼主 简直是太牛了  以后我跟你  改的都保护了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不懂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同意九楼的说法,负载过重,那个是微型接触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