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12-12):
我有两个联想的L-I848Q的主板,有一板是内存电压没有,一个是开机一下断电,谁有
电路图
上传个…………????
主板
联想

网友:
内存短路与桥有关吗,把内存上的供电都拿了还短,。

网友:
内存没供电和北桥也有关,如果北桥短路,内存没有2.5V供电。对于开机一下就断电的问题:首先你可以打表测量12V供电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查CPU供电场管和IC;供电场管拆了还短 估计北桥挂了。另外南桥挂了一样断电,USB插口短路业能造成断电。夜深了 要睡觉了就说这么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