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一下此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9-12-12):
帮忙解释一下此显卡的问题 ,客户送来一块显卡,只要插上此显卡就会造成主板不跑码,不知什么问题,小弟刚开始修显卡,还没有碰到此故障。朋友们帮忙解释一下 。(注:显卡核心和显存供电均正常,各对地值也正常)

网友:
等待师傅们解答

网友:
显卡的GPU坏了吧,我遇到过显卡GPU烧坏了,主板不开机,有保护现象。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帮忙,目前维修此故障显卡没有任何思路,测量各对地值没有发现短路的,不知何故?

网友:
金手指和电容上面的所有相关信号脚有没有都测试过,是否正常

网友:
你指的相关信号脚不知是哪些信号脚,我刚学习显卡维修,懂得还很少。谢谢请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风扇这面:金手指上的细线,而且这些细线是直通GPU
风扇背面:金手指上32颗小帖片电容,电容靠近GPU这端
今天太晚看到这帖,明天再补拍一张图片说明的上来给你

网友:
pci-e的吧?先加焊一下GPU吧,顺便检测一下谐振电容。

网友:
帮忙解释一下此显卡的问题 ,客户送来一块显卡,只要插上此显卡就会造成主板不跑码,不知什么问题,小弟刚开始修显卡,还没有碰到此故障。朋友们帮忙解释一下 。(注:显卡核心和显存供电均正常, ...
引用 网友A:

显示核心和供电都正常  ,那就只有核心空焊了,是这样吗?
pci-e 总线阻值你打了吗?
耦合电容测试了吗

网友:
你指的相关信号脚不知是哪些信号脚,我刚学习显卡维修,懂得还很少。谢谢请帮忙指点一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测试点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帮助,尤其xuliwei ,我打了一片阻值,发现某些脚阻值与其它脚相差几十欧姆,后来用BGA加焊了核心开始跑马。再次谢谢楼上各位了,这论坛真的很好

网友:
该检查的楼主都检查了。。。导致不跑码。有2个可能:1是主板在不断的检测PCIE导致假的不跑码。等待一段时间就会过去
2是真的不跑码。那就麻烦了。GPU坏的可能性大了。一般打值可以打出来的 。。。。

不过楼主的一句:供电,都正常 , 各对地值也正常  !!!这样一句话。我无言以对。。。。
还请以后不要说这样的描述,要说清到底打了些什么哦

网友:
我同意楼上说的 GPU 空焊不可能引起主板不跑码

网友:
我同意楼上说的 GPU 空焊不可能引起主板不跑码
引用 网友B:

主板设计不同,bios引导程序略有差异
这不是绝对的

不少集成的主板,只要显卡异常,管你啥问题
直接启动集成显卡,这也算跑码吧

目前用啦检测显示卡  msp43  主板做的就不错

网友:
我同意楼上说的 GPU 空焊不可能引起主板不跑码
引用 网友B:

GPU空焊会引起主板不跑码的,我前些天就碰到过一起,加焊GPU后就正常了

网友:
空焊,掉总线耦合电容,核心坏,等都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对,核心虚焊是能引起不跑马,就像主板上的南北桥虚焊都会引起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