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可以修不

楼主(2009-12-12):
应该是屏坏,请问可以修吗?

网友:
没的修了。。。是平坏拉。。。。

网友:
是屏电路坏了,还是屏自身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有问题……很麻烦……

网友:
我看好像是屏排线坏,因为好像见过,记得不清楚

网友:
屏的侧面矩阵芯片缺电压,如果侧面是软排线且有测试点的飞线成功率很高

网友:
这屏很难修好的。。。

网友:
呵呵,这种现象,经我检测确定可修的,也已经记不清修好过多少了。液晶屏跟一般电子产品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很多肉眼所见相同的现象,故障点在不同的地方,维修可能性与方法也就相差很大。除非玻璃碎裂等明显不可修故障以外,光看现象,不做检测,就武断判定可修或不可修,都是不负责任的。

网友:
这样要有具体的数据才好下结啊!希望楼主把故障描述清楚一些,例如什么牌子,什么屏等之类的。

网友:
呵呵,这种现象,经我检测确定可修的,也已经记不清修好过多少了。液晶屏跟一般电子产品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很多肉眼所见相同的现象,故障点在不同的地方,维修可能性与方法也就相差很大。除非玻璃碎裂等明显不可修 ...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个说得有道理呀

网友:
我遇到过屏线没插好  你试试 !

网友:
这样的 我以修过可惜没修好

网友:
不一定哦发过来我帮你修。号码13411414604。

网友:
是长城M99本来是在保内,用户自己开个箱,维修站不保修了, 不知道重何下手维修。请指点。

网友:
你那里现有的工具估计没法下手,很可能需要专用设备

网友:
楼上说得对,要专业的工具,我一般上通用板试得不行就放一边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没有装好 屏坏了修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送我这修吧,呵呵

网友:
今天查出来如图。屏上有5V电压,在电杆旁边的管子上也有5v,主芯片是chimei  cm22709.通电有温度,有时通电,电杆旁边的那个器件及电阻都发烫,发烫同时屏上显示是花屏,电阻那里的电压是12v,当电阻电压是5v时屏是显示白屏,高手们判断下,是主芯片cm22709坏还是其他原件坏,

网友:
C2709没有坏,屏上的薄膜芯片坏,造成屏上的多组电压负载重,电感旁的管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