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板子io错误

楼主(2009-12-12):
845的板子在启动自检里面显示 我用的非80针的ide线  其实用的是80针的。。PQ格不了硬盘..硬盘换了N个 DM可以可是进到winpe里用pq还是说io错误 系统装不进去,应该是ide接口问题
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刷BIOS,或清一下BIOS

网友:
换个IO试下。。。。再不行就加焊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IO错误是说的硬盘的输入输出错误,不是主板上的IO

网友:
刷BIOS吧  不行干桥

网友:
刷BIOS   更换IO

网友:
是指硬盘有损坏

网友:
不是用DM可以吗??
那就用DM分不就得了?

网友:
如果在DM  分不了的话,推荐一个笨方法,找张纯XP光盘  进里面去格式化在分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还是觉得先刷bios再怀疑南桥吧

网友:
换个数据线···
你说DM可以分··
那先用DM分了·
然后可以再试下PQ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换数据线试试!

今天我就遇到这样一情况,换数据线就OK了!

网友:
数据线换了不行....dm分了可以分但不知道好坏
bios没试过刷

网友:
硬盘有没有坏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换了一个新硬盘 还是io错误。。。我想是读取错误。。。给个维修思路啊,,,。。。 好像我记得 这个应该是数据电路坏了什么的吧  还有ide是和什么连的
是IO 还是南桥

网友:
确定一下有块硬盘的确坏了!是坏道。。还有开机时候提示 一串英文然后80(40)我查过他的意思是要用80针的数据线,可我用了还是这样提示

网友:
我碰到一次提示IO系統操作出錯.最後查到硬盤問題.換個硬盤裝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