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谁知道这块是什么主板吗?西门子810D、840D数控系统中的NCU模块

楼主(2009-12-12):
不知道大家知道这块主板用在什么设备上不?

网上查了半天的资料也没见着与其相关的。图片如下:

网友:
目前只知道这块板子是西门子的,但不清楚具体用在什么设备上。

谢谢二三楼的回答。

网友:
终于找到点眉目,西门子的PC670 平板机。

网友:
这板我好像修过,是西门子810D、840D数控系统中的NCU模块。
下面是它的资料:

网友:
前不久有一块线切割用的主板坏,没有相关的资料没有接。

网友:
这种机器我们有修过,通病就是显卡芯片虚焊,而且显卡芯片上还上了UV胶,很难清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也谢谢宇光提供的相关资料。

刚在在西门子的官网上下载了该机器的PDF说明书,正在研究中。

网友:
同样谢谢6楼 深圳电源维修的提示,该主板确实为北桥脱焊。

正在BGA中……

网友:
做桥之前记得把UV胶清除掉,修好之后注意主板上固定螺丝之前看看有无变形,主要是看有无地方顶不到螺丝。

网友:
做这块板基本保证不了不掉点,我们做时掉点少的是13个,多时达20个以上。

网友:
这片板子的北桥确实打了胶,但相比T61显卡/北桥所打的胶来说好处理多了。

至于掉点的问题,我记得在基地上看到一位XD的贴子里有谈到(关于T61的)。扫照他所说的方法我试了一下,确实非常的好用。 就是当锡球完全溶化之后,用镊子不断的去撬芯片,不要太用力,也不要太着急着一下就把芯片取下来,而是稍微的慢一些。这样的话掉的点就会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