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块ECS 754主板维修

楼主(2009-12-12):
主板:ECS NFORCE3-A  1.0A
         故障:插电源线就上电,关不了电(通电时测绿线为0.7V,就像是被短接了一样),主板不复位。
  维修步骤:插上电源线,测无1.5V ,1.2V电压,测两场管G极都无电压。跑线1.5V场管G极与LM358的1脚相连,1.2V场管G极与LM358的7脚相连。      测LM358的3,5脚无电压,此3,5脚分别经一电阻到达一三极管 12W(1) (此为1的个,因为后面还有一个) 的E极, LM358的8脚连12V经过一个512的电阻接到三极管 12W(1) 的B极,此三极管的C极接2.5V。      三极管 12W(1) 的B极还接着以三极管 WO4 的C极,W04的B极接一上拉电阻 472 上拉电压为2.6V,是经5V由电阻 512 转的2.6V,E极接地,但是W04的B极为0.6V低电平。 ,现在的情况是三极管 12W(1)的B极无高电平,不能使得自身的C,E两极导通,从而使得LM358的3,5两脚无正向输入电压,继而导致其1,7脚不能分别输出1.5V,1.2V的场管G极电压,从而主板因为供电不到位而不复位。当我拆下W04后三极管 12W(1) 的B极有高电平,主板有1.5v 和1.2V供电,但此时主板无PCIRST电压。我在这地方搞了半天也没弄明白,但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可能是IO (IT8712F-A   IXS  ) 坏了,我就换了IO,插电不再自动上电了,开点C1出现,继而电亮了。
    我想说的是,虽然主板幸运的修好了,但是还是没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在 12W(1) 的下方还有一个三极管,那个就是我说的 12W(2) 此管在没换IO前C极有3.3V,B极0V(此脚直接通到了NF3南桥里),E极接地。换后的 12W(2) 的C极0V,B极出现3.3V高电平,使得其C,E两脚导通接地。 换了IO后,本无电压的 12W(1) B极,出现了8.3V的高电平。换IO后的W04的B极电压倒是没变,B极低电平使其C,E两极断开时正常的,但是为什么拆下它又能有1.5V和1.2V电压呢? 12W(2)也搞不清楚是做什么的。有太多的疑问,请问谁有这块板的电路图,发来研究一下啊!或请版主讲解一下,小弟感激不敬。 图搞得太垃圾了,见笑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希望版主和各位同行高手快点来解决这些疑惑啊!

网友:
此板通病就是 I/O坏  已经修好  好几个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个菜鸟  I/O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