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不认硬盘,寻求高手

楼主(2009-12-13):
如题,一般情况硬盘数据线都和南桥相连,更换南桥问题没解决。主板能亮就是不认盘,寻求高手,可以QQ我115945091

网友:
说下你电脑的型号,是sata 还是ide的硬盘

网友:
打IDE接口对地值没

网友:
IDE数据线打下阻值

网友:
有没有我上次也维修到这个问题,有供电就是不认硬盘。换男桥不行,然后找了一块一样的板,打下阻值发现不对,在吧接口去下发现接口下段线了,飞了三根线就好了,你可以问下客户他机器自己有没有自己老拆,或机器没有摔过,

网友:
我是搞维修的 打阻值这种常识都做了,IDE和串口盘都不认

网友:
是不是还没解决,没有的话下次再告诉你,你们说的都有用,其实这是个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手上也有一块有相同的问题,突然不行的

网友:
检查过IDE口拍阻吗?建议先打一下阻值!

网友(2010-01-16):
我手上也有一块也是不认硬盘。但是认光驱。在COMS里也看不到

网友:
何不先刷下BIOS试试呢

网友:
论坛上前两天有解决方案,你仔细翻翻帖子。

提示一下:
你换过数据线没有,是不是原装数据线和你的数据线一样?前几天有个朋友割断第14线解决的。
有原装光盘没有?有的话用原装光盘处理。

网友:
看一下IDE口的复位,我见过没复位。怎么也不认硬盘。

网友:
DELL主板不认IDE,硬盘光驱跳冒一定要跳个主盘,才能认,在CMOS放电在开机。在CMOS设置从硬盘从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