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09-12-13):
一块联想C51G主板插上四位诊断卡跑25 23 ,是什么原因,新手上路,给个详细的修理办法,怎么查,查什么?

网友:
还没跑过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按内存不过思路查。

网友:
这板子桥空焊多。
不过还是要按照步骤来先测各电压

网友:
AMD 的 板子 桥空焊的多     最好的  加焊 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