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 LBP 2900

楼主(2009-12-13):
来的时候是打印有一部分浅,摇晃几下问题解决,换粉后全浅,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换错粉了,在线等解决办法。

网友:
换的粉,大家帮帮忙。谢了

网友:
肯定是换错粉了,你摇晃几下,粉就均匀了,换粉的时候把原先的粉清理干净,

网友:
LZ粉换错了,你换的是佳能的便携复印机的粉,倒掉清理干净再加下打印机粉就行了

网友:
先换下试下,有结果在报告大家

网友:
排除法,你先要把粉是否换错这个问题排除掉……

网友:
你换的好象是复印机的粉啊

网友:
是粉不对。你换的是FC220的粉。FC220是一款便携式模拟机,它的工作原理和激光机是不同的,粉特性也不一样,好象是电极性相反吧。

加粉时一定要换同型号的粉加进去,同时将原粉清空(如果是自己以前加过,知道型号也可不清)。

网友:
和HP 激光打印机的粉是全部通用的    不过这个FC是个小复印机的粉  不能用的哦
  把里面清理干净  重新加粉后多打印几张就好了

网友:
粉换的不对,,,,,

网友:
两种性质完全不一样的粉。

网友:
LBP2900跟HP12A的硒鼓通用的,你加的粉好像不对,你先把粉清干净换HP1000的粉试试~~

网友:
楼上的,你们怎么知道他的粉换错了呀,我的意见是,他的鼓回过几次粉了,看看鼓芯光泽度还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刚刚有看上面的。。。。

网友:
粉错了fc2900
是小型复印机的

网友(2010-02-05):
加错粉了 有次 我canon FC220加的打印机粉 也是图像一塌糊涂  模糊 发虚 有底灰 呵呵

网友:
看来是粉不对,
加之前晃晃打印清晰,说明打印机硒鼓没问题
清费粉 充电辊不知道做没做

网友:
粉换错了,呵呵

网友:
2900如果用的鼓是FX9的话,用的就是6L的粉。和HP2612A粉通用
用的如果是912的硒鼓,那就用88A的粉。

网友:
明显的底灰

网友:
天威HP1000的粉即可

网友(2010-03-18):
佳能 LBP 2900是惠普生产的
用惠普的2616A代用粉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换HP粉就行。换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