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几秒就自动断电

楼主(2009-12-13):
我有一块技嘉主板通电几秒后就动自动断电,量复位没有电压CMOS电池也没有电压、开机键有3.4v电压主板诊断卡上没有12V电压CPU周围的大电容都没有电压,是不是CPU虚焊呀?请问是什么问题能维修好吗?

网友:
主板存在短路, 查12V 5V 3.3V 看那组短路

网友:
主板电压 都不正常 你 就量复位, 它能有 复位吗?
先检查供电这块

网友:
CPU供电短路吧,  查下12V是否短了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开机情况下是根本不跑码还是跑马断电?

网友:
情况要说清楚,比如说代码跑的情况,然后你有排除掉哪方面 ………………

网友:
vcore电路有问题!坚定完毕!

网友:
不跑码好像CPU没有供电都没有发热

网友:
供电有问题,先检查有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
我估计有短路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查从那里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