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幅大遇到两个问题

楼主(2009-12-13):
一台NPT17寸纯平的显示器,型号为770AX,里面的线路板跟HP1769差不多,现在故障为行幅大,亮度也大。
拆掉行幅调整管TIP122,再通电试机,行幅变小了并有枕型失真,此时测行幅管焊盘C极电压为80V,行幅管焊盘B极电压为1.5V。
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
此时行幅管焊盘B极电压为1.5V,此电压正常吗?
还有行幅管焊盘C极电压为80V,此电压是不是偏高的?如果偏高,是哪里的电路不正常?

网友:
1、TIP122的B极电压是随着你调整行幅变化的,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2、C极电压80V也正常,安装上行幅管后,它也是随调整行幅变化的。
仔细检查122周边的电路

网友:
1.5V好象高一点点了  .   换好的122时, C极电压多少 ?  如果又烧122的话 . 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