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通病总结 我之前跟师兄弟搞的 时间满久了

楼主(2009-12-13):
这东西 我之前跟师兄弟搞的 时间满久了 放这不如分享 还是我学的时候 每天写的   不过也有到人家那里偷了点放进去 之后就不愿学了

IBM
IBM笔记本掉电的通病维修
BM系列的笔记本有个通病,尤其是A系列 T系列的机型,经常无故掉电,即自动断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CPU电压的驱动IC性能变坏所致。型号是ADP3421,特别要注意的是市场上卖的有些ADP3421是不法奸商用旧芯片重新打磨的,芯片本身就可能存在掉电问题,如果不巧被我们碰到,就会让维修走进死胡同。

IBM的一屏部分造成的通病
IBMT40,R40,R40E,R51都会因为在接屏线时,试机时的时候,易把给屏供电的六脚芯片前面的那个保险电阻给烧坏,造成开机保护,不开机啦.请大家以后在维修中注意.不要动其它的地方,把问题扩大.

IBM常见机型的通病
一、IBMT20屏暗多为,供电没有,屏线损坏导致的。
二、IBMR32不认光驱,多为南桥虚焊。
三、IBMT30网卡不好的多为网卡芯坏。
四、IBMA30/A31的本本花屏,多为显卡BGA空焊;IBM
五、IBMT20,T21,T22运行一段时间掉电的话一般为CPU与风扇之间的一个垫片掉了。也许笔记本在别人维修过程中,安装时忽略了,或者在拆卸的过程中掉了。
六、IBMR32的通病判断,在开机不亮时,拨下内存,如果是报警的话为显卡坏,如果是取下内存不报警的话,应是南桥和显卡问题。
七、IBMR40的暗屏很容易出现在休眠键上。

R50E不加电修后变成加电黑屏,修复一例!
这是一个朋友的维修实例,让大家以后在维修中注意一下:
    故障的分析很重要,但是焊接功夫也很重要,因为你的一点小小问题,就会导致,前功尽弃,影响你的整个判断,自信心受挫.好好的看看.
一R50E,不加电,一看这故障心中暗喜,以为天上又掉馅饼了!结果拆机一看,CPU供电芯片高端管击穿,换新后,马上开机竟然点亮了,可不到三分钟居然掉电了,再一开机稳压电源5A都能打满,说明机器还是有短路的地方。拆机再看,不加电测量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于是又加电适机,又亮了,不到三分钟变成黑屏了,此时电流大概在二百毫安左右,测主板供电是否正常,只有CPU供电无电压,因为换了一个高端管和以前的高端管型号不一样,以为参数不行,索性将两高端管都换了,可故障依旧,仔细想想故障因该还就是在CPU供电电路,于是将ADP3205驱动的两个激放都换掉。再开机,亮了!!一个小时没事,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事,高兴之于赶紧给客户打电话,刚接通电话,一个黑屏又摆在我眼前了,尴尬的我只能改口让客户再等两天!!
拆机再看电压,还是CPU供电无电压,没有可换的东西了,只剩ADP3205了,,这芯片还从来没见过坏的呢!管它呢,适适吧!找一拆件一上,开机,亮了,,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开了一天了还是没事!!这下总算可以放心的让客户来了,,
最怕的事情又发生了,客户一摸这本,竟然又给掉电了,心情烦噪的我跟客户解释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同意让我继续修了!!因为我决的这故障很有把握,实在不忍心将自己辛辛苦苦修了这么常时间的东西放弃了,拿起板子继续修,仔细观察,发现3205管脚好像有些脱焊,焊锡上少了,抱着怀疑的态度用烙铁再加焊一下下,,把主板上的供电元件,1845都加焊了一遍,再开机,短时间内是没问题,就怕时间常了或是动动再掉电,所以使出十多千克的力量再上面使劲拍了十多下,也好让我发泄一下糟透的情绪,终于还是没掉电,再考了两天机还是没掉电。。

T21、T20、T22 如果运行一段时间就突然掉电
T21、T20、T22 如果运行一段时间就突然掉电的话,那你应该仔细看一看你的风扇是否与CPU紧紧贴在一起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出厂时都是一个导热的小垫在CPU上面的。也许你的本本在经过别人修理过后,它就不见了
还有ADP3421,3410

IBM T20系列笔记本电脑一个常见故障
IBM T20系列笔记本电脑原机上的屏线过保修期后,会逐渐出现白屏,暗屏,花屏,无显示等等故障.
原因都是因为原装屏线的线材过硬,易断.设计缺陷.没办法.过了笔记本整机的保修期后,屏线常损坏.这是IBM T系列很常见的故障.
只有换新屏线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关于IBM笔记本开机键的讲解
1、IBM的开机键大多数都做在键盘上,所以很多时候开机没有反应,就是因为键盘接口的地方没有插好。在维修时可以拆下键盘直接拆键盘接口上的引脚,从第一脚的开始数,第10脚就是连机按键。
2、此引脚连着开机芯片,同时也与待机六脚芯片相连。正常情况这里的电压应为5V,高电平。如果这里没有高电平,说明主板上待机电路没有工作。
3、知道此引脚以后,我们在修主板时就不需要接键盘啦,直接把此脚接地就可以啦。
4、近期参加的培训的学员都已经讲解过了,也讲过一些此处引起的实例故障。

sony
SONY秘诀一
解决SONY问题的第一招就是给COMS电路放电,清楚错误记忆.
主要是由于SONY主板的保护电路设计太强咯..........

SONY 密码忘了怎么板???
专业解SONY笔记本BIOS密码.不用拆机即可解密,其算号只需1秒.
SONY笔记本通用算号程序

    SONY笔记本上,都有自己唯一的序列号。其实我们通过此序列号,即可方便的计算出适用于自己机器的通用密码。如果开机提示密码,使用此算号器,输入序列号的最后7位序列号。即可方便解出通用密码。

    程序及解密过程如下:首先运行解密程序。

    然后输入笔记本上的序列号最后7位。
    此机器的通用密码即为:3670754
Toshiba
东芝笔记本不加电的维修注意
东芝笔记本的电路与IBM的电路有区别之外,在讲课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它的开机电路控制保护隔离电路的一个P沟道的场管.也就是说如果开机电路工作不正常会导致1632的,22脚没有主供电.从而导致机器不加电.所以在检修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东芝1410,东芝2410就是典型的.

几款东芝笔记本维修实例
笔记本电脑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维修的复杂性。但笔记本电脑终究是电脑的一种,它的维修原理与普通台式机是基本相同的。如果你是一位笔记本电脑用户,而且对它的维修方面的知识感兴趣,那么你可以参看本文,这里列举了四例解决笔记本电脑故障的分析处理过程,也许会使你得到一些帮助。
  故障现象一:东芝2520CDT笔记本电脑,配置为:K6-2 300、64M、4.0G、12.1英寸TFT、24速CD。开机后黑屏,电源指示亮,硬盘有工作时的响声,光驱上的指示灯常亮。
  分析处理:开始怀疑是感染CIH病毒造成的,只好打开笔记本电脑,拆下BIOS芯片,重新写入BIOS程序,完成后开机,故障依旧。看来不是开机程序被CIH病毒改写造成的,这说明极有可能是硬件故障。那么能够造成开机无显示这样严重问题的硬件主要有三种:CPU、主板和液晶屏。采取“替换试探法”,依次用好的硬件来代替测试,发现故障在于CPU损坏。换上一颗新的同型号CPU后,系统开机恢复正常,硬盘数据完好无损,故障解决。
  故障现象二:东芝4030CDT笔记本电脑,配置为:C-300、64M、4.0G、13.3英寸TFT、24速CD。推动电源按钮,有时能正常开机,关机后短时间内可以再开机,时间一长(比如半天时间)就无法开机,此时供电指示灯亮,系统没有反应,必须使用冷启动Reset按钮,才能引导系统,这种情况在交流电供电和电池供电下都会遇到。
  分析处理:按照“由软到硬”的检查法,首先从有关电源管理方面的软件设置入手。在Win98的“控制面板”中检查“电源管理”各项设置,没有发现错误;再检查“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系统设备”下的“高级电源管理支持”,其驱动程序也安装正确。排除了Win98中有关电源方面设置错误的因素后,在开机时按“ESC”键,再按“F1”键进入系统BIOS,查看电源启动方面的设置,将“Power-up Mode”一项由“Resume”改为“Boot”,屏蔽掉“Panel Power On/off”。将“Auto Power On”一项设为“Disabled”,再开机故障依旧。由此断定是硬件故障,可能是电源模块内部接触不良,导致电压输出时有时无。果不出所料,更换新的电源块后,系统开机一切正常,故障彻底排除。
  故障现象三:东芝2520CDT笔记本电脑,在Win98下用《超级解霸5.5》播放VCD时,图像色彩不正常,颜色偏黄。
分析处理:开始认为是《超级解霸5.5》的问题,在《超级解霸》的控制界面中,手动调节色差,无论怎样匹配,色彩显示都是不正常,卸载后重装《超级解霸》,问题依旧,说明与《超级解霸》无关。用“画图”随意打开一幅色彩较丰富的图片文件,观察整个画面颜色也是偏黄,由此怀疑是显示卡驱动程序的问题。查看“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显示适配器”下的显卡驱动程序,为Toshiba公司的S3 VIRGE-MX(260)。于是专门上网下载了2520CDT笔记本电脑在Win98下的显卡驱动程序,这是一个名为“s254vid8”的压缩软件包,解压后制作成驱动程序盘。删除原有的驱动程序,换上刚下载的显示驱动程序后,检查图像色彩,颜色还是偏黄。至此,软件方面的检查结束,进入硬件检查环节,决定用“替换法”测试显示卡和液晶显示屏的好坏。在笔记本电脑上外接一工作正常的台式机显示器,然后在“显示”属性中设置显示输出到LCD/CRT,按“F4”键切换到液晶屏和显示器同时工作的状态下对比两者,发现后者在播放VCD和显示图片时色彩均正常,由此断定是液晶屏有问题。更换一块新的液晶屏后,显示色彩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会员152004 -8 非原创内容。

网友:
DELL
戴尔加电不开机的初步诊断方法。
如果会遇到笔记本起不来,不能自检,电源指示灯亮了3到4秒钟就熄灭的情况,可以按下列指示灯的变化来判断机器出了什么问题.
技术支持没什么难的,你也可以,^_^
A. 键盘的上方,电源按钮的旁边,有三个小锁灯,这是故障诊断灯.1代表亮;(1)代表闪烁;0 代表不亮
1.若显示闪烁的0-1-0, 内存问题
2.若显示闪烁的1-0-1,内存没插好
3.若显示闪烁的1-1-1四秒,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 问题
4.若显示稳定的0-0-1代码,主板和cpu 问题

5.若显示稳定的0-1-0代码,主板问题

6.若显示稳定的0-1-1代码,内存问题.

B.  移除所有可能干扰的外设:外接电源,电池,dock,minipci 无线网卡,modem,光驱,硬盘,内存.
C.  不带任何电源(拿掉电源和电池),按住电源按钮15-20秒钟,将主板系统复位,也就是所谓的放电.
D.  移掉内存后,接外接电源,再观察诊断灯的变化.
对于d系列机器,也可以走dell的诊断程序,按住fn不动,再开机,如果现在下列错误代码,也能代表哪些硬件出问题了.
如果移除内存,没有出现0-1-1静态的内存错误代码,看下表的指示:
1.若只有电源灯亮,主板问题
2.显示闪烁的0-0-1错误代码,主板问题
3.若所有锁定灯亮四秒钟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问题
4.显示静态的0-0-1错误代码,cpu问题.
如何进入戴尔笔记本BIOS及恢复BIOS出厂设置
概述:本文描述如何进入BIOS恢复BIOS的出厂设置,介绍常用的BIOS操作快捷键
注意事项:更改BIOS有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工作,修改时请小心,或在有相关经验人士的指导下进行
Latitude系列笔记本
一、Latitude C、CP、CS系列:
?1、启动计算机,当看到DELL启动画面时,按“F2”键进入BIOS;
?2、按“Alt+F”可恢复CMOS原始设置,按完此组合键之后如果听到一声清脆的“Bi”声,表示操作成功。
二、Latitude L系列:
?1、启动计算机,当看到DELL启动画面时,按“F2”键进入BIOS;
?2、按"Alt+F"可恢复CMOS原始设置,按完此组合键之后如果听到一声清脆的“Bi”声,表示操作成功。
Inspiron系列笔记本
一、Inspiron 5000(e)、Inspiron 2100、Inspiron 2500:
?1、启动计算机,当看到DELL启动画面时,按“F2”键进入BIOS;
?2、进入BIOS后,按“F9”可恢复CMOS原始设置。
二、其它Inspiron机型:
?1、启动计算机,当看到DELL启动画面时,按“F2”键进入BIOS;
?2、按“Alt+F”可恢复CMOS原始设置,按完此组合键之后如果听到一声清脆的“Bi”声,表示操作成功。
设定启动顺序的快捷方式
在所有机型的新版本的BIOS中提供了一个新的功能:在开机时按F12键可以调出一次性启动菜单,在这个菜单中,您可以选择本次启动的启动设备。
注意:该菜单仅对本次启动有效,下次启动时仍按BIOS中设定的引导顺序引导系统

DELL故障的通病
1.开机的时候没有反映偶尔开机指示灯亮3-5秒钟!
   内存槽虚焊,开机掉电,I/O芯片旁的线稳压块性能不良,COM口芯片坏.
2.很多时候DELL的机器是因为接触不良造成的.只要重新拆装一遍就好.有的时候在没有安装的时候,机器能亮也正常,但是装上去以后,就不亮了.

没声音
经常会发现系统突然没有声音.
可以从以下步骤来分析:
一.D系列的笔记本,内置喇叭没声音,但是接外置耳机正常。先进“音量控制的高级控制”里检查“PC扬声器静音”选项是否被打上勾了,如果启用该选项,将导致以上现象发生。(如下图)
二.经常发现重装系统并安装所有驱动后,任务栏中的控制音量的小喇叭不见了。打开控制面板的“声音”,想选择“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却提示“找不到音量控制程序”,在dell网站下载sigmatel-st9750.3751.exe重新安装驱动后仍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缺少sndvol32.exe这个音量程序 位置在c\windows\system32 目录下,可以在其它机器上 ,要和你一个版本的操作系统 在这个目录下找到它 ,然后拷贝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三.内置外置都没有声音
首先"我的电脑"右键"属性",找到"设备管理器",确认声卡驱动,有没有打问号,或者感叹号,如果有,需要重新安装声卡驱动.
如果驱动正常,可以用dell的驱动光盘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如下:
开机看到dell的蓝色标志,马上按F12键进入Boot Menu,放入随机提供的驱动程序盘(Drivers and utility)光盘,选择从“cd/dvd"启动,当屏幕再次出现”boot from hard device,或者boot from cd/dvd“,请选择”boot from cd/dvd"。
进入光盘选择“run 32 bit diag”项,按照提示选择您的机型,之后会出来蓝色界面。

驱动光盘会有四个测试选项1.Extended test(扩展测试所有硬件)2.Express test(快速测试所有硬件)3.Custom test(测试单个硬件)4.Symptom Tree(诊断树,根据故障现象来选择诊断)如图,
可以选第三项:Custom test(测试单个硬件),进入后选声卡(倒数第二个:audio)
具体检测方法参照:
http://support1.ap.dell.com/cn/z ... fid=5&tid=42284
如果在检测中不能听到声音,一般是硬件问题了,如果插入耳机同样重新检测一次,仍然没有声音,估计声卡问题.
如果外接正常,内置没有声音,而且在选择主板中的speaker测试,也是没有声音,一般是喇叭出问题.
如果检测都正常,可以下载最新的声卡驱动重新安装,严重的需要尝试重装系统.

网友:
有空的话 我的一些经验  自己写的 朋友的  师兄弟的  都传给大家

网友:
早上有点生气了 发的东西都吗了 有些版主 乱删东西 你是看懂了 人家新学的呢  还有几个版主 我认真看了下哪几个 无事就随便扣人家分  又不是骂人你扣什么  当然 我现在发也可以扣我的分

网友:
对这们这些菜鸟很有用

网友:
学习学习收藏了丶谢楼主

月饼 -4 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应该注明  这是转贴!

网友:
还行把,就是机型都太老了,不过作个参考经验也不错。

网友:
资料是老了点,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
这些不是在别的地方早看到过了,不是原创的

网友:
谢谢楼主,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些新人太有用了,谢谢啊

网友:
不错的东西。。大部分维修都是通病。怪问题有但比较少。

网友:
SONY笔记本上,都有自己唯一的序列号。其实我们通过此序列号,即可方便的计算出适用于自己机器的通用密码。如果开机提示密码,使用此算号器,输入序列号的最后7位序列号。即可方便解出通用密码。

    程序及解密过程如下:首先运行解密程序。

    然后输入笔记本上的序列号最后7位。
    此机器的通用密码即为:3670754 请问楼主。都发出来了这个软件在哪?

网友:
呵呵 比较全的 收录了 有时间一条一条慢慢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