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U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2-13):
845EPT的板子 N82802AB的BIOS
上去一直说芯片ID不匹配 囧
刷好了上板子也没有
芯片

网友:
INTER的,哈哈,你就去找吧,貌似找不到

网友:
是你编程器座子的问题

网友:
芯片有问题或者适配座有问题,我找了个刷了的,没问题,我的也是580U

网友:
怕是芯片损坏或打磨过

网友:
随便找一个28系列或29系列的来刷就可以了。。不过容量要2M的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可能是你的芯片坏了 我刚刚刷了也没有问题 我的也是580

网友:
编程器上的适配器接触是否良好,你焊下来的BIOS芯片引脚是否处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