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诊断卡跑28

楼主(2009-12-13):
客户拿一台机子过来,说出现英文,我本以为是电池问题要按F1,拿 回来一看不是那个问题。出现INTEL画面后,就出现以下这些英方
Intel(R) Boot Agent FE V4.1.16
Copyright (C) 1997-2004, Intel Corporation

Intel (R) Boot Agent PXE Base Code (PXE-2.1 build 084)
Copyright (C) 1997-2004, Intel Corporation

PXE-E61:Media test failure, check cable
PXE-M0F:Exiting Intel Boot Agent.
No bootable device -- insert 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
我不懂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找到可引导的设备,看硬盘啊,光驱什么的能不能检测到

网友:
谢了,我解决问题了。网卡出现问题。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我以前也碰到这种问题,我换个硬盘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把COMS设置一下吧

网友:
网卡还能导致这问题!

网友:
刷BIOS看看是否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