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330按开关TPS51120发热

楼主(2009-12-13):
DELL XPS M1330按开关TPS51120发热
机器做个显卡 机器就不加电了,加点灯亮下就灭了, 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能测出3V 5V吗?
显卡

网友:
樓主這種情況很明顯是開機斷電,建議看看TPS51120周圍電路,應該是那個電壓short了,才會引起TPS51120發熱。
正常待機時,+3VALW/+5VALW /+3VSUS /+5VSUS應是有的,可以按照上電時序從+3/5VALW開始著手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如果有图纸看看图纸标识的,是否待机状态就有。
不行测测51120周边元件短路 (有板对最好)
再不行换个试下

网友:
现在机器待机的时候没有3V 5V ,不知道这个机器是否是触发后才有3V 5V , 还有DELL 的适配器中间的针(PS_ID)是有3.3V电压吗?

网友:
牛XXXXXXXXXXXXXXXXXXXXXX
共同发展!学习才会进步,谢了

网友:
待机时应给是有3.3V 的,5V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