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就开机.不跑码,点不亮

楼主(2009-12-13):
插上电源就开机.不跑码,点不亮
CPU  2200+
主板:品牌机里的V400Q
内存:256M

插上电源就开机,插上检测卡不跑码

我刚学维修.请问从哪里着手修.方法与步骤有谁能教教吗?

网友:
先代换电源 内存 CPU 显卡 ,先判断是那一件硬件坏再做打算

网友:
拆下主板上所有配件,只插ATX电源,看看开机不?如果还自动开机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不跑码可能VCORE也有问题

网友:
选看CPU电路,换一下CPU,

网友:
内存也试过..
电源全新的.也就是说试过.
VCORE这什么意思.不懂..呵呵.我刚刚入门..
我给别人看过.但他说要换一个芯片..至于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因为当时我没有想过修..现在自己学了.所以想了解下..
CPU没有可以试的..呵呵

网友:
Vcore是CPU的主供电

网友:
品牌机在非正常关机的情况下插上电源就通电是正常的,但不跑码说明 CPU还没有工作,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查就是了

网友:
我还是学不会..哎.谁有方法和思路.给我.还有.必需要哪些工具..告诉我下..我去试试看.

网友:
这样很多是U坏了引起的

网友:
这样的U烧坏的多,叫也不稳定,干脆叫他换套INTEL的....

网友:
我主要是想研究.想自己学学...不是叫别人换的问题啊.

网友:
从CPU条件入手  , 电源 , 时钟 , PG等等

网友:
先看看修板基础,回头再修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