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3):
小弟有款三星943NW的显示器,故障是不通电,因为之前没怎么修过显示器,所以想问下这款显示器不通电有什么通病吗,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通病
三星

网友:
通病有, 就是鼓电容.

网友:
那你先看一下开关电源部分有没有问题,最起码看有没有300v

网友:
这个绿灯闪的通病就是爆电容,不通电就要检查厚膜了

网友:
高压板板吧~~~线圈开路

网友:
这款通病就是开一会就自己黑屏,然后一会又可以开又自己黑屏 没有什么规律 如果没有过保就拿去保
据说是电源部分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高压板虚焊。

网友:
6#的问题肯定是高压板电路部分故障了。
1、灯管坏,这个故障比较少,
2、某个通道坏了。
3、某个高压线圈局部短路货开路。
灯管测试方法可以用单口的高压板一个一个的来测试。

网友:
高压变压器也愿意坏掉的

网友:
不通电应该和高压包关系不大吧,主要是先看一下电源有没有输出

网友:
跑跑电源部分电路 呵呵~~~~

网友:
三星的这款我也在修,是主板问题,换了个板子但是得刷程序,就是两个桌面,上下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