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部分稳压管D1804可以用5707代换吗?

楼主(2009-12-13):
一台山寨液晶高压部分的稳压管D1804有四个,其中有一个坏了,由于手头上没现件,只有C5707,打算四个一起用C5707代换,请问师傅们,可不可以代换?

网友:
稳压管与三极管 怎么能代换,,,,这是新思维呀

网友:
d开头的是二极管。c开头大部分是三极管。《大部分是这样的》不能换。

网友:
LS的,三极管用D打头的也很多,譬如2SD系列的也很多啊。
D1804和C5707都是NPN的高频三极管,具体参数如下

网友:
绝对不行的

网友:
参数接近,可以代换。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它们三个角的二极体值,若接近就代换着试一试

网友:
功能不样,绝对不行,要烧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