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GPL-X主板coms保存不住(已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09-12-13):
一片华硕P4GPL-X主板,CMOS设置好了下次再开机恢复到原始状态。新换的电池,跳线帽上电压2.9v,已换晶振和谐振电容,晶振两脚电压分别是0.2v和0.12v,
进南桥电压2.8v,重刷bios后正常了两天,然后故障重现,现在不知还要检查哪里,请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还BIOS本身的问题,刷多几次看下,还有BIOS座子看下有没有虚焊,旁边的电容有没漏电,更换下

网友:
把电池和电池座子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直接把BIOS座子拆了,把BIOS焊在PCB板上.这样就可以保证BIOS座子的接触不量的问题了.

网友:
刷BIOS 了吗  试试看

网友:
ASUS的晶振边上有两个106的电阻,下掉一个试试

网友:
BIOS座子看下有没有虚焊

网友:
100%是电池座问题,接触不良。用万用表测住跳线帽,一只手去压电池,看它的电压有没有变化。不想换新的座就用砂纸擦擦吧。

网友:
我这有两块P4GD的板子都是电池座的事

网友:
查电池座,以及RTC电路到南桥!

网友:
一开始考虑到电池座的问题,测试了一下通电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刷BIOS后故障消失了,两天后又出现了,再刷就不好用了

网友:
中午把电池座打磨了一下,开机设置好后断电5分钟再开机,发现设置保存住了。晚上再开机试试,如果还能保存住那就是电池座的问题了。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不明白的是就算电池座接触不良,可测的调线帽上也有电压啊,怎么会保存不住呢

网友:
保存不住是南桥有问题了 !主板报费了 !

网友:
楼上的真是高手,直接就把它判死刑了

网友:
那16楼的又以为怎么解决呢 我遇到过笔记本保存不住时间的 结果换了南桥就好了!给出解决得办法?

网友:
晚上试机,一切正常,现在确定是电池座接触不良

网友:
先从的小的故障排除,再 换桥。

网友:
很多这样的就是座子的问题 啊

网友:
也有的是474电阻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晕 接触不好也说说 又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
CMOS电路不知道和BIOS芯片能扯上什么关系呢?误导别人!

网友:
怎么解决的你也没说呀。
做人要厚道,发帖要结论

网友:
笔记本的CMOS线路和台式机的一样吗?

网友:
在18楼已经说过了,确定了是电池座接触不良。一开始测跳线电压有2.9v,测得电池座触点都通就没有考虑是它的问题,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17楼高手啊

网友:
再试几天,如果不行,只有考虑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