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L6714和L6713能否代换啊

楼主(2009-12-13):
如题:请教各位大哥L6714和L6713能否代换啊

网友:
建议你上网查下芯片脚位定义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应该自己下datasheet看看 我初步看了一下 是不能代换的

6713是控制3相cpu供电的 6714是控制4相cpu供电的
  外围示意图

网友(2016-04-20):
不能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