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

楼主(2009-12-13):
我有一块华硕P4P800SE主板,表面看2504n烧了一个,我将两个2504n都换了,开机这两个管发烫,我又将Rt9173b换了也不行,内存供电是3V.主板不亮,现在不知该怎么修了。请大家帮我一下,小弟谢了!

网友:
这个板子,座子,SB,内存供电,北桥供电,慢慢自己查查吧

网友:
3V肯定是不正常的,I代的内存电压应该在2.5-2.8V左右
你测下给内存供电的场馆的G和S极电压是多少。
问题可能处在反馈电路上

网友:
控制MOS管,也就是内存供电管的IC

网友:
小弟是刚开始维修不久,内存供电管的Ic是哪一个,我找不到,是不是RT7193B.我看这个板上的东西少的很。再有反馈怎么查!请各位赐教。

网友:
小弟是刚开始维修不久,内存供电管的Ic是哪一个,我找不到,是不是RT7193B.我看这个板上的东西少的很。再有反馈怎么查!请各位赐教。
引用 网友A:

RT9173B 只是一个稳压器,你换的那两个场管才是内存供电的。你侧其G极电压是否偏高。北桥供电是否正常。这款板应该是比较好修的板。

网友:
3V肯定是不正常的,I代的内存电压应该在2.5-2.8V左右

网友:
这个板你把内存和AGP边上的四个APM2504全换了,可以用9918H  9916H等管子更换,应该很好修的,这四个管子坏是这个主板的通病。

网友:
供电问题,电压不稳

网友:
再检查场效应管旁边有没有比较器或TL431.检查一下他们

网友:
2.5-2.8V左右正常!!

网友:
换AGP  和内存的供电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内存旁边和北桥旁边的管子换了就行了。

网友:
查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