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S网卡

楼主(2009-12-13):
技嘉K8NS的网卡是不是集成在桥中的?现在就问题是桥对地短路.

网友:
你给的图片不能放大。
应该是IO上面那个两面引脚的芯片,旁边是他的晶振25M的

网友: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时钟芯片哦

网友:
NF4的主板没单独的时钟芯片,桥里面已经集成了,网卡芯片应该是2楼说的那样。

网友:
哦   谢谢哈.我刚刚也试了.就是2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