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显卡不亮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9-12-13):
ATI 镭神杀手 9550 128M的VGA显卡,有时候开机显示到桌面就黑了,再重起或者断电重开机就没反应了,但诊断卡可以过,也有滴的一声,但就是不亮
要放在那里好一会儿再插进去重开机, 又亮了一下,还没进到桌面又黑了,再重起或断电重开机又是没反应。
摸了一下显卡,没有发烫的地方,不知道这个一般会是哪的故障。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9550核心和显存坏的都不少
各供电没问题的话用软件测试

网友:
重点是供电和电容

网友:
供电和电容都没问题,我怀疑会不会是主芯片的问题,外观上也看不出哪里坏了,测了一下主要元件,如三极管,二极管等也没发现坏的

网友:
你怎么就断定供电没问题,你波波了吗?你R3了吗?显存可能性很大啊,还有你可以试着更换GPU后面的那个ic看看

网友:
9550  的核心自然损坏的 不少
可能核心坏了

网友:
既然已经知道故障点了,就查啊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都是GPU信号问题,你量下GPU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