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ESC通病吗?

楼主(2009-12-13):
一块ESC915-M5GL主板拿来时跑D1,放了下BIOS电后跑E9压CPU码可以跑到底。以为是U 座虚了,可是拿下来用橡皮擦了下CPU(775)后又放回就不行了代码又回到了来时的D1且再用手压U座也不会跑到底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各个电压也正常。

网友(2010-03-08):
应该还是座的问题

网友:
775 BGA形式的座子虚的太多了

网友:
{:4_138:精英的空焊实在太多~~~~

网友:
这个座子容易虚焊,出了问题也不好修,吹了他也不归位。

哪位大师有经验的说下

网友:
我想也应该是CPU座的原因,我有一块915的板子,就是CPU座虚焊,没BGA,我是弄不了呀

网友:
cpu座空焊了吧

网友:
焊的时候CPU座别加焊膏,只在主板座的位置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