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辨别真假水晶头?

楼主(2009-12-13):
安普的,卖2块的所谓的正品和买5毛的安普!

网友:
只要你在一个地方拿货的话,价钱高的一半都是真的,呵呵,我就这样判断的,还有现在谁还用贵的水晶头呢,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的。

网友:
我们这儿有八块一盒的,有13一盒的,有15一盒的,还有30一盒的,一盒全是一百个,没用过好的,但也没有用过最次的,一般要13一盒的,用着质量也行,但不知我要13一盒的,上家会不会给我的是八块一盒的,个人认为区别不大,

网友:
没必要用最好的,但绝对不能用最差的,接水晶头本身没有技术含量,一般成功率都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有一次,帮一个单位接三十台电脑的水晶头,结果27台网络不通,一问原来那个水晶头是塑料袋里那种零卖的垃圾水晶头子,换了十几块钱盒装的水晶头,网络一次性就全通了!

网友:
看水晶头的金属片颜色要深,夹头尾的气泡只有两个

网友:
你可以拿两种不同的水晶头做比较,差的确种颜色比较暗一点,好的那种颜色比较亮!你可以比较一下!

网友:
次的铜片间距不一致,线间短路的很多,建义用好的

网友:
好的水晶头光亮透明 水晶头的卡勾你对折5下 断了肯定不是安普的

网友:
正品一般切割面都比较平滑...
假的可么做那么精细..

网友:
拿一包摊开看 差的有缺铜刀的

网友:
呵呵,以前还真没有这样来比较,不过平时用中间价位的还不错。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
好的亮,次的发暗。
自己用过一个次的,线也咬不住,一动电脑就网线显示拔出,就是连接了也还总是上不去网,费了很大劲也差不出不上网的原因,结果换个头就什么事也没了

网友:
还是买两块的吧,一分价格一分货,把两种价格的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哪个好。

网友:
  俺买水晶头 都是
包包头  带一截 自己的网线
买水晶头的时候向批发商 要钳子  找准一盒水晶头
随即 抓2个夹来试试
批发商一脸黑线

网友:
用过十几元一盒的水晶头,插进去,拨不出了

网友:
我一般用八毛一个的

网友:
我再去买水晶头就不会上当啦,

网友:
水晶头如果是AMP,它是无无色透明,光洁的。

网友:
还是买质量好点的好,减少日后维护量。

一看塑料外壳,通透性好,做工细致。二看金属质地,质量好的镀金层厚实、色泽好。

质量差的RJ45头,在潮湿、烟尘稍大的环境里要不了1年就氧化了,产生很多奇怪的不稳定现象。

网友: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它们的塑胶外壳不一样, 好的水晶头你看下是有很淡的蓝色,差的是白色的

网友(2010-01-13):
我用18元一盒的   100个   质量还行  基本上没有坏过!

网友:
还是买质量好点的好,减少日后维护量。

一看塑料外壳,通透性好,做工细致。二看金属质地,质量好的镀金层厚实、色泽好。

质量差的RJ45头,在潮湿、烟尘稍大的环境里要不了1年就氧化了,产生很多奇怪的不稳定现象。
说的好,其实也用量不多话,也差不了多少钱的。
我曾经用过不好水晶头,结果插笔记本里弄不出来了,最后是先把线剪断,又把笔记本拆开才完事。
如果用差的,就想想我这事吧,先把线剪断,又把笔记本拆开。一个差的水晶头,有时也会惹大麻烦的。

网友:
建议你们 试试 D-link 的, 绝对爽

网友:
水晶头主要看细节,例如直角的地方是否有毛刺,金属片是否规整。

网友:
我用20一盒的都感觉不好用,一直用30一盒的

网友(2015-11-26):
贵一点的,基本上没有接触问题。

网友:
都是买的好的,20左右的,没出现不能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