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时有花屏。。从哪查起?

楼主(2009-12-13):
LG液晶显示器时有花屏。。从哪查起?
我不会修这个,今天接了个活,各位帮帮忙。。。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还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漏电造成的。主要是你没有把你液晶花屏的现象发个图片传上来,所以不好对你液晶的问题进行判断。

网友:
时有花屏,会不会是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开机进系统后,有红绿店。。
所有图像都是红绿点构成的。。

网友:
仔细看都是红绿点

网友:
重点检查屏线,好好的清理下,然后重新安装,第二就是驱动板了。看看上面有电容鼓包漏液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解决,
就是接口松动。。。
垫了点东西。。OK。。。现在正在测试。。。

网友:
花屏的可能是驱动板和屏  所以你要用通用板来点一下屏  确定是屏还是板的故障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还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漏电造成的。主要是你没有把你液晶花屏的现象发个图片传上来,所以不好对你液晶的问题进行判断。同意楼上。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会出类似问题,大家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要先清洁屏线接头和接口

网友:
屏线吧 大多都是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漏电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