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D456代换问题

楼主(2009-12-13):
场效应管D456  被击穿了  请问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啊!

网友:
你是什么主板,然后去同样类型的主板上拆一组下来,把烧的那组全换了.就OK了!

我都是这么代换的!

网友:
我哪来那么多同型号的主板换?大哥···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我急啊 各位··

网友:
CPU供电的场管可以代替其它地方的场管.注意N沟道代N沟道.P沟道代P沟道.09N03可以代替主板上的所有N沟道场管

网友:
你先分辨出是什么沟道的,找一样沟道的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AOD:ALPHA@OMEGA
AOD456=25V50A6m50W NPN-GDS

Infineon:09N03LA或06N03LA代换都可以!

网友:
INTER主板CPU供电场管  怎么代换?  型号456

网友:
我一般就用CPU供电旁边的MOS换了。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再从其他板子上找个相对应的管子,也需要测下好坏。换上试试看。

网友:
多谢 各位大哥 帮忙

网友:
09N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