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更改高压板后能显示但关机白屏

楼主(2009-12-13):
这台显示器改高压板按下开关后瞬问白屏一下,然后正常,关机后指示灯不亮但白屏,说明灯管还在亮,以前也改过三星的也遇到过此类故障,一直没有解决好,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ON信号接错了.

网友:
地线接错了

网友:
支持二楼的,开关接错,地线接错一般不会亮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地线接错也关机白平吧

网友:
地线接错?接哪里去了?地线接错了,高压板也能正常工作?
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开关高压板的信号接的有问题,和地线没有关系的。

网友:
为主控板上控制高压板亮灭的电平和控制平工作的电平不同步所致,请检查这两个地方。

网友:
地线肯定没接错的,开关也没有接错,不然不可能能开机的,就是开机瞬间白屏下就正常了,关机后就白屏,除非把电源拔掉

网友:
开关不是有两根细线么,换旁边的那根试一下

网友:
主要是背光的开关信号接错了吧!

网友:
看看集成块4151坏没坏

网友:
是高压板接线改的有问题,没有改对,,,,

网友:
仔细查查3根线?ON GND VCC

网友:
开关线接错了

网友:
有3v 5v 要是接了3v就和你说的白屏,接5v就好了

网友(2010-02-22):
一定是开关线接错了,我也碰到过

网友:
下开关后瞬问白屏一下,然后正常.是9024旁的04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