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IC问题

楼主(2009-12-13):
请教几个问题哦
我先上个图
大家先看看图

这个是CPU供电IC 和小IC的组合图
我想问几个问题
1.RT9241 和 RT9602 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2.各价位的电压值
3.CPU的几个工作电压(外核内核
4. 还有主板的几个电压的测试点(cpu  复位 时钟 南桥 北桥

我们修板子的 对系统软件应该也有了解吧? 我今天碰到一个问题  系统是 Vista的

浏览器和QQ不能上网

PPS 360 都能上网下载 看电影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或者知道为什么?

小弟新手
有提到的问题非常肤浅请见谅

网友:
额
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回的?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好回答,那得说很久,新手区有现成的!!不难找!!第二个正如你所说  非常肤浅   最简单的东西就想要现成的不自己去摸所下,怎么提高技术??

网友:
第二个问题:开始---运行----CMD----netstat----看下端口情况。IE浏览器的端口是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