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过三星液晶电视的师兄!

楼主(2009-12-13):
我手里有个三星LA32T51BDE  32寸的液晶电视花屏。
我拆开看老下,就只张主驱动板和一个逻辑驱动板,
拆开先处理,主驱动板到逻辑板的线,清理老 无效!!
接着拆开包逻辑板的铁客又处理老下,板到屏的两个接头,还是不行,
现在想请问下,这个屏里面还有扳子吗?还是屏本身就带一快逻辑驱动板可拆卸的。
因为客户比较酸,没把屏拆开看看!!
所以特别来请教师兄门?

网友:
现在就想问下,这个型号的一般花是什么地方出故障老!
屏线以还,屏好的!已经测试过!

网友:
仔细的检查下电容,,,是不是滤波问题,,,

网友:
芯片有虚焊

网友:
基本上都是芯片开焊  了   回焊OK

网友:
一般是逻辑板上的那块大IC虚焊了,加焊就可以。

网友:
测一下程序芯片旁的贴片电容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那就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你接上VGA看是否花屏若花屏故障在数字处理板上若不花屏就在信号处理反上还有就是若花屏的话先刷下存储器一般那种电视虚焊情况很少

网友:
对了再给你说别拆屏那里面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把电源板换一下,我修过一次,呵呵

网友:
这个已经解决老!!是逻辑板上的AVDD驱动IC坏老,更换就好!我找老好久!!

红色圈里的,IC没有数码相机勉强看吧!

网友:
今天又修老个三星42的液晶也是花屏!!!
也是加焊AVDD的驱动IC好的,没有换,昨天修的哪个是坏老!
看来三星的屏AVDD的驱动IC坏虚焊 可以算是通病哦!
没有好的相机,不然我重新发张帖子,

网友:
恩 不错哦。楼主 那里 现在 都修 电视了?

网友(2010-03-29):
看来三星的屏AVDD的驱动IC坏虚焊 可以算是通病哦!

网友:
一三星151s显示器也是花屏,也是换屏芯片LXD91811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