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D的颗粒上DDR的板。

楼主(2009-12-13):
我有好多SD的内存,但是平时SD的需求量不大 请教下大家,能用8位的SD颗粒上8位的DDR的PCB板吗?
PCB

网友:
不要想了 根本不可能,,,,,

网友:
跨物种繁殖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呵呵,想想力丰富啊,你焊一个试试啊

网友:
芯片的两列引脚数都不一样,怎么能焊上呢

网友:
这是两种不同的内存 不要想了,,

网友:
有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无法实现。不仅引脚排列不同,它们的时序、刷新率等技术参数也不一样,这是从颗粒内核的控制器上区分的。无法更改。

网友:
这要是能成功,那我去收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