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传一个内存SPD刷写工具和几个SPD资料

楼主(2009-12-13):
请大家多传点SPD资料

Kingston 1G-800.rar

348 Bytes, 下载次数: 7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2G-800.rar

348 Bytes, 下载次数: 8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VDATA 1G DDR800.rar

348 Bytes, 下载次数: 6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没有编程器的可以把要刷的内存放在每一个插槽,每二个或第第三个插槽放一个好的内存开机就可以刷了

网友:
一些内存的SPD

512 56822 d43.rar

169 Bytes, 下载次数: 5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36 Bytes, 下载次数: 3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41 Bytes, 下载次数: 3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65 Bytes, 下载次数: 3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88 Bytes, 下载次数: 4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91 Bytes, 下载次数: 3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05 Bytes,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07 Bytes, 下载次数: 4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87 Bytes, 下载次数: 4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82 Bytes, 下载次数: 4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25 Bytes, 下载次数: 5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61 Bytes,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66 Bytes, 下载次数: 3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87 Bytes, 下载次数: 3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65 Bytes, 下载次数: 3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47 Bytes, 下载次数: 4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96 Bytes, 下载次数: 4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89 Bytes, 下载次数: 4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94 Bytes, 下载次数: 4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97 Bytes, 下载次数: 4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88 Bytes, 下载次数: 3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hy-256m-56822 -d43.rar

187 Bytes, 下载次数: 4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44 Bytes, 下载次数: 3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12 Bytes, 下载次数: 4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39 Bytes,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48 Bytes, 下载次数: 3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11 Bytes, 下载次数: 4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06 Bytes, 下载次数: 5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02 Bytes,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76 Bytes, 下载次数: 3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若是可以打包一次上传上来那就更好了  一个个下感觉好麻烦。
LZ无私的奉献,小弟再次多谢了~!

网友:
就下载不是方便!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打包了就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了,要是下了没用下了也白下,所以没打包

网友:
版主要是把压缩的再打包上传就更好了.谢谢版主!!!

网友:
没有编程器也可以刷,不同牌子的也可以?看来我要试一下

网友:
想问一下.下的是SPD文件,但我的内存编程器只认BIN的文件,是不是把那个后缀改一下就可以啊

网友:
其实开机了,热插拨刷也可以,4了很多次

网友:
楼上的您是高手,内存热插拔,我从来就不敢试,也没三合板过去试

网友:
楼主辛苦了。有些我还没有呢、

网友:
请问:金士顿512M DDR400,16片0441PP   V58C2256404SAT6颗粒,不显示 不报警,重写楼主的SPD可以显示,但是检测不过去,什么原因? 请高手帮忙!

网友:
找个双通道的板看看

网友:
手里没有865的板,这个内存在联想845D上能亮,在硕泰克845D就不亮。

网友:
请问有没有黑金刚DDR400 1G的SPD。现在有一根内存在NV和VIA芯片组的板子上点不亮,检测不过内存有报警声,在Intel芯片组小南桥的板上能正常使用(自己用了一个多月也没问题),大南桥的板上就跑码A6没有报警声,也不能关机,只能拨电。

网友:
LZ你好 能否提共个 DDR2 533 512M 单面内存的 SPD 随便什么的牌子的 最好稳定些的 急需 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ATA威刚DDR2 800 双面16颗.rar

389 Bytes,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DDR2 DDR400 256M 4颗.rar

359 Bytes,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BOX DDR2-533 512M 单面8颗.rar

374 Bytes, 下载次数: 2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0-02-09):
DDR

楼主谢谢了 好东西 先收藏着 对了 楼主我要个HY 56822的双面16片 DDR266 512M的SPD 不知道那个 还有个HY5DU561622 单面8片 DDR400 256M 内存的SPD 也不知道哪个 望指点

网友:
不明白楼主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我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