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桥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2-13):
故障现象:进系统非常慢,重做系统,在解压驱动时要等待大约90分钟,进系统后认不到PCI设备。更换FBM南桥后进系统正常,速度恢复正常,但健盘反应慢,按每个健都要有间隔一两秒种后才能出现下一个字母,触摸板不能用。FBM南桥换了两个测试,两个全新,故障都一样。请教高手给点思路。非常感谢能够留下宝贵意见

网友:
可以查查键盘芯片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牌的呢 一般是键盘有个芯片看看哦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健盘芯片上的32。768可能是在做BGA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更换一个后好了,然后把原来的换上也好了。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是健盘芯片上的32。768可能是在做BGA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楼主解析一下32  768都是指什么

网友:
32.768K不是南桥的实时晶振吗?怎么成了键盘芯片的了?

网友:
呵呵!笔记本主板是有两个32,768

网友:
看下会不会是声卡或是网卡造成的

网友:
笔记本主板有两个32.768晶振吗?我怎么不知道?

网友:
键盘管理芯片是带32。768的晶振

网友:
楼主搞错了吧
键盘管理芯片是 KBC  又叫EC
南桥晶振是  32.768KHZ

网友:
LZ上帖机器型号没有,主板型号也没有,让大家猜来着易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