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精英代工845GV-M雷击

楼主(2009-12-13):
现象,加点不触发,摸南桥有些发烫,受基地启发先吹掉网卡芯片RTL8I00C,还是不触发不加电,还有些发烫本人是新人不会量电压呵呵,直接吹掉南桥82801b,重一块坏板上找到一块南桥82801b,用0.5的珠子手工摆株,在基地买的两片0.5 0.6通用钢网都不合适,只能手动摆株啦。摆了一上午哈哈加电用852d二级340度风烤,还算幸运只补6个株,主板放在(60瓦电烙铁自制预热台)2分钟还没吹呢南桥下的锡膏就冒气啦,呵呵330度开吹10分钟。接通电源还是不加电,但南桥是不热啦,接下吹掉IO W83627THF,找到块W83627HF代换,摆正开吹6分钟见65 ,66,67 脚虚焊,用烙铁加焊高的都连在啦一起, 找来刀子开割,晕倒三脚65,66,67,都被我割掉啦,我哭。。。接上电源呵呵能触发加电啦CPU风扇也转啦,就是没显示不跑马,请老大指教65,66,67 脚是干什么的???我下布该咋修呢?谢啦请指教?

网友:
IO你能吹6分钟啊?不会量电压就开始干南桥了?修板需要循序渐进啊!目前都不确定你南桥是否换好,IO是否被你吹坏。故障都被你扩大了

网友:
挨个 排除把  网卡芯片  IO芯片  南桥  都有可能 坏掉

网友:
不太懂的话就不要轻易动手,建议先在论坛新手区学习一段时间再动手实践吧!!!

网友:
我的南桥应该是成功的,南桥电压正常,1117电压正常, IO主板65,66,67,68,69,线底座都被我搞掉啦,不知道能否飞线呀?

网友:
挺佩服楼主的,希望我到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是0.7的朱。HF跟THF通用?

网友:
问题扩大,先飞下线了

网友:
Lz  我服你   为什么不先换个IO  再找南桥呢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直接杀桥;你应该先查一下具体的供电、时钟、复位,最后确定再杀桥

网友:
IO83627HF的67和68脚焊盘被搞坏,也能上电吗?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