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PCX7316e 不亮????

楼主(2009-12-13):
我遇到 好几个 这样的 卡 都不显示 不知道 从何下手 ???? 请教 高手 指点 谢谢
不显示

网友:
高人 路过 发表 意见 呵呵 ??? 谢谢

网友:
1.显卡各相 供电正常?
2.核心有没有虚焊?
3.核心有没有工作?
4.ttl 门 的供电和本身是否正常
5.bios 正常?
对你的求助只能得到这么多答案
得到的越多,对你维修而言就越茫然,要想得到具体详细的回复
首先你得最基本的测量和检测 要做好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别人自己把两 个电容的极性焊反了,也点不亮了

网友:
你的故障描述不详细。
得到的答案会很多

网友:
上机 测试 主板 检测卡全部通过, 但是显卡 就是没有 信号 出来 , 卡上边的供电芯片能换的我都换了, GPU也加焊 了还是不亮。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 这卡容易坏那个地方??/

网友:
查GPU背面优美掉件,后换74门~~~如果还是一样,GPU部分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