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好多机子点不亮已经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

楼主(2009-12-13):
维护的几家网吧搬下来好几台机子经检测是主板的问题  主板是映泰NF4-A9A 电放过了还是点不亮 本人是菜鸟不懂的主板的芯片维修电路也不明白 就是想问下基本的主板维护方法除了清空BIOS还有什么比较好用的办法吗  在线=============

网友:
N系列的板子注意桥虚焊 取下桥的散热片 用力压桥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CPU没有温度,但是CPU确定是好的,电源也是好的,会是主板的原因吗?

网友:
主板点不亮有很多要检查的地方,像供电时钟复位等条件都要满足了才能工作。

网友:
是不是CPU没供电,查一下

网友:
CPU没有温度,但是CPU确定是好的,电源也是好的,会是主板的原因吗?
  是主板 那里问题你要去测量

网友:
我看呀还是把板子发出去维修下好了 没有办法了 我又没有工具又不是这级别的维修人员

网友:
就两个字,,想要板就送修!!没有认何数据,自己也没有工具!!!浪费基地空间!!(只能引来无数的灌水)

网友:
供电电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