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毒!求高人解决方法,BIOS好像被改了!

楼主(2009-12-13):
今天电脑开机弹出个命令框好像说我中毒了什么的,然后我没注意就关闭了,然后桌面就消失了,没有办法就重启,重启直接显示verifying DMI Pool Data.......update success在也没法启动,去网上查了哈,难道病毒还能更改BIOS设置或者硬件设置?主板电池也扣过了还是没有办法!求高人解救

网友:
只有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
那该怎么重装呢,现在是进入读碟界面后就好像死机了,只能重启

网友:
先把BIOS清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你可以清bios放电试试,如果不行请到专业维修店维修。

网友:
是不是中了BISO病毒了,建议先刷一下BISO看,在把硬盘全部格式化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