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PE1000-G(REV3.0) 故障

楼主(2009-12-13):
故障现象:拿来技嘉GA-8IPE1000-G(REV3.0)主板开机显示C0 CF ,我重新刷了BIOS后,开机一切正常。安装系统也正常。

但是我把四个插槽全插上内存后,开机显示C1后,在显示01就不跑码了,显示卡没有显示输出。

我把靠近CPU的内存拿下来后,开机一切正常,拿下来的内存条插到其它三条内存槽上也是好的。

我按网上所说的把内存槽的引脚处理干静后,开机还是显示01,没有反应,请问如何处理?

大家可能会说就不用第一个插槽,可是我就是想把它修好,想找出原因?

网友:
更换内存插槽

网友: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BIOS 吗能不能上传一份啊

网友:
技嘉GA-8IPE1000-G(REV3.0)的BIOS在这个论坛就有,有网友用编程器读出来上传到论坛的,可以使用。我就是在这个论坛下的。

网友:
更换内存插槽能解决问题吗?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了。我用镊子刮了引脚还是一样了。

网友:
看看加起来的内存是多少G?

网友:
是不是兼容问题呀 ,去掉一根只要能用也行呀

网友(2010-03-01):
你的内存全部是同样的牌子吗?如果是的话一般都会兼容,又有可能是主板不支持那么高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