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待机电流0.18A。加电不亮

楼主(2009-12-13):
联想旭日150,待机电流0.18A,加电不亮。。。。。。。无芯片发烫,没有示波器,怎么修呢?

网友:
待机肯定是不对的,没有示波器就去买一个!  安泰信的ADS1102C就用的挺好的,很方便!

现在没有就用万用表查 看待机条件 论坛有这个图纸!

网友:
南桥或IO问题,看看南桥烫不烫,

网友:
待机电流0.18A肯定偏大  示波器我推荐日立的1565  100M的打点波很清楚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看看网卡、1394、功放、SB有没有发热

网友:
短路的不是很严重     今天遇到一台CAOPA 的  插上去就快5安了    不过你这个是后级短路  有点麻烦哦   按照时序查吧

网友:
你接上稳压电源过一段时间,你看一下是不是南桥有点温度。

网友:
重点查待机电路  3.3V 的负载电路   一个关键的问题 问问客户坏之前USB能不能用  这个机器的南桥坏的最多

网友:
客户只说是在装系统的时候总蓝屏,之后就开不了机了。还有,我刚刚量了USB,阻值为1

网友:
接上电源后一段时间,南桥确实有温度。。但不是很高

网友:
USB对地阻值都为1了。那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待机的时候,各个电压是否正常,还有触发以后的电压是否都正常.有没有缺电压

网友:
南桥内有短路,拉低了待机3.3V,导致正常的0.06待机电流偏大~~

网友:
先换南桥 看看啊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容易空焊,但是你USB阻值是1,说明南桥坏了。

网友:
把桥去了在看一下待机啊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个ACER的 待机  0。18    没思路    LZ修好了记得发下过程

网友:
把CPU供电IC换了试下

网友:
不行再干掉3 5V供电IC

网友:
有轻微短路故障。插电后多等一会,看有没有发热的芯片。

网友:
换了南桥,待机0.06A应该正常了,开机电流跳到0.9A停止不动。诊断卡跑FF,CPU有温度,感觉应该工作了。靠,刚刚插下电源,待机电流又跳到了0.10A,手摸主板,没发现有芯片发烫。按开机键,主板加电仍是调到0.9A不动。依然是跑FF,且CPU的工作电压为1.34 V ,另外在北桥旁边的两个电感的电压分别为1.50 V, 1.19V。望兄弟们能指点一二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