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大板,分南北桥的,集成显卡能显示,上独显却不行

楼主(2009-12-13):
如题:梅捷大板,分南北桥的,集成显卡能显示,上独显却不行
    用PCI-E假负载槽打过阻值,AD全一样,槽上电压都有,复位也有,只是打不到时钟那两脚有电压,此槽上只有一排电容。。。就只看到数据线直接进北桥了。
    首先排除BIOS设置方面,于是先用风枪吹过槽背面的焊点,无效;然后对北桥做BGA,无效;想到是不是槽上没有时钟电压,但在主板上找不到时钟芯片,看是有点像是集成在南桥里了。。。想从PCI槽上的时钟点飞一根线到显卡槽上的点。。。也无效;最后再对南桥做BGA,还是无效;
     有没有碰到过此问题的。。。给点思路。。。。谢谢啦。。。真就奇了怪了?不会是真的北桥内部损坏?还是南桥对这一路的时钟没送出来?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换显卡试过嘛

网友:
你确定你加焊北桥焊接没有问题那就是它坏了

网友:
显卡是换过试了的。北桥做BGA时做到250多都没有拨动芯片。。。是那种小的北桥。。。
还有就是上了独显有时也能正常开机。但只能接到集显上才有显示。。有时上独显要报警。。。。

如果北桥BGA没做坏的话。。那就是北桥了?谢谢

目前还好用集显使用一切正常。就只有独显不行。。。。应该没做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