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 检查全红

楼主(2009-12-13):
DDR内存用RST 检查全红  可能 是什么地方坏?(排阻都正常)   板子会造成  还有呢  ?

今天我又修了条宇瞻双面512 本来是前两颗 全红    我把第一颗和第八颗换了   结果全红

网友:
应该是要换板

网友:
先把内存条金手指用力使劲擦净!还是全红的话有2种可能:1,芯片引脚有短路(PCB脏也会短路)or芯片内部短路,2,全部芯片挂了,你运气好买二手买到好东西了。

网友:
倒板肯定能解决,倒颗粒也行,我一般前四和后四对换,多数都会解决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