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V726白屏

楼主(2009-12-13):
本人拿了通用板试过了也是白屏,就是屏坏了。不知谁修过方正FV726白屏

屏保险,5V都正常

网友:
这个屏是有个三极管q22坏了 你仔细看一下吧。我上次坏的这个看不到型号 ,

网友:
是三极管Q202坏,但我也不知什么管子.当时这个管被别人换过,有谁知说下用什么管子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