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维修怎样入门

楼主(2009-12-13):
我现在是做笔记本维修,以后想往工控方面发展。尤其是医疗设备维修,现在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请工控维修高手们给点指导性意见,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我也想学学,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工控机俺修了不少,其中也包括医疗方面的主板。

网友:
马克在维修医疗设备好厉害的

网友:
可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上次聚会他也去了

网友:
这样吧,我给你支支招——你广交各工厂的电工朋友,让他们协助你。

网友:
肖大侠    我现在应该看一些什么样的工业设备维修的基础非常书呢   有马克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首先你把基础书看懂就行了——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数字电子、单片机、开关电源,其中后4本(或章节吧)必看。第一本虽然非常重要,但自学难度最大,我没见过一本讲得通俗易懂的。如果你上过大学,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电工学简明教程》,秦曾煌 主编,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淑娥老师的《电子技术基础》(好像是这个名,这书是我们上大学时的教材)。这两本书都涵盖了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数字电子,也不厚,虽然理论性比较强,但真学个十之六七你在维修界就很厉害了。注意我这个“十之六七”,是指你学懂其中基础知识,并能运用到实践中。
单片机的书写得好的不算难找,比如台湾张义和的。在网上也有一些通俗制作类教程,做维修的看这些也行,只是掌握基础概念嘛。
开关电源非常非常重要,可惜我至今也没发现国内出版社哪本书写得深入浅出地的,抄是他们的共性问题,所以雷同的多。一些翻译的,不是太深,就是与维修无关,也没有值得推荐的。网上有些原版电子书倒是不错,起码免费,但这要取决于你英语是否可以。
大致看完基础书之后,就是买些如变频器(买电力电子方面的书也可以)、显示器、主板(这可是本论坛的长项,别小看,这方面的工业设备挺多的)、PLC的书,看七八成懂,你可以比较从容地搞工业设备维修了,反正我是这么过来的。
关于马克的联系方式,我现在这里没有,你发论坛短信联系他试试。

网友:
肖大侠    谢谢你具有指导性意见   我收下了

网友:
我也想往这一方面发展呀, 呵,电脑现在也不好做了

网友:
只要你基础好,计算机没修好就没修好吧。很多技术不是看书看会的,是实践中学会的,甚至是“被掌握”的。

网友:
应该往这方面发展,电脑这边是不行了

网友:
主要是有接触的机会一切就好办

网友:
如果修笔记本还可以的话,修工业设备应该没什么问题,只要适应一下就可以了。我是专门搞这个的,正想找人帮忙。
工业设备收费高很多。

网友:
是啊,,我们公司也准备招新人了

网友:
希望以后能在我们公司看到同僚们的身影

网友(2010-04-05):
建议:
1,会判断元件好坏!
2,会分析模电数电电路
3,懂单片机及PC机应用
一般入门的能修点电源驱动,深一点的能修数字板,再深点的就要研究解密啦

哈哈。。。

网友:
都很专业嘛

网友:
楼上各位的意见 努力学习中。

正在研究 开关电源,和变频器。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有前途

网友:
觉得工控设备现在维修很有前途的,希望能在坛子里找到好老师。

网友:
我在工厂里做维修,感觉工控设备维修有一定的难道,也许是自己的基础差吧

网友:
工控维修是暴利行业 我也想发展下

网友:
咱的树模电路还算是过得去的,怎么说硬件也搞了好几年了,单片机咱自学哪会也用8051搞了一个简单的数字示波器,虽然功能很少,但起码也能测试单一的正旋波,方波和三角波。也算是入门了把。电源这块是咱的强项。
哈哈,照江西小李的判断,那咱不是也可以去修工控了?可咱好象觉得就是一块电脑主板图看起来也好象很吃力呀,一堆一堆的信号真是不知道怎么来得也不知道怎么去的。修工控估计是有点悬!

网友(2010-05-09):
我也修工控机的主板 但成功率不高 我是拿着主板的理论去修的

网友:
基础最重要

网友:
老师说基础挖的有多深,维修走的有多远。

网友:
曾经想入门,只是没有领路人,枉费了不少青春,

网友(2010-06-26):
学习了。电脑真的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工控设备好学吗,有培训的地方吗,那位老师招徒弟吗

网友:
单片机的书写得好的不算难找,比如台湾张义和的。在网上也有一些通俗制作类教程,做维修的看这些也行,只是掌握基础概念嘛。
--------------------------------------------------
單片機維修時同主板一樣,做一個類比的最小化系統,查電源電壓,CPU复位信號,時鍾信號,數據總線,地址總線,控制總線,萬用表同示波器就噠,高手用示波器就秒殺了
--------------------------------------------------
开关电源非常非常重要,可惜我至今也没发现国内出版社哪本书写得深入浅出地的,抄是他们的共性问题,所以雷同的多。一些翻译的,不是太深,就是与维修无关,也没有值得推荐的。网上有些原版电子书倒是不错,起码免费,但这要取决于你英语是否可以。
------------------------------------------
的確,這一塊很重要,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放棄這塊業務了,不是不會修,是修了沒"價值",電源的穩定性十分重要,但我們手頭邊的器件基本是是在能用的範圍以內,爲什麽,基本上不能長期服務,所以用戶一般還是選用新的電源

网友:
修医疗设备 主要是有没有练手的东西

网友:
原来要这么复杂啊,我是学不来了,祝愿你们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