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03 BAZ37420401E芯片的电路图

楼主(2009-12-13):
ATX电源的芯片2003 BAZ37420401E,上个图

求它的电路图和代换的型号

网友:
你问心照不轩孙老师吧,他知道的

网友:
我有2003芯片

网友:
芯片我有好多,都是旧电源拆下来的,扔在一边,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亏你还是初级维修员啊,本版图纸区就有2003的电路图。不过找起来比较费劲,链接一下。

网友:
大只佬你知道2003 BAZ37420401E芯片的代换型号吗

网友:
图太不看不清楚啊

网友:
没有代用的,它是494+339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的,没得替换。这种集成pwm与监控的芯片检测麻烦,通用性低,一旦损坏,没得换就只有扔掉了。而且2003和sg6105、ka3511都不同,比较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