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 烧毁了充电芯片 不触发

楼主(2009-12-13):
这个机器很糟糕 充电芯片烧坏了 已经摘除 通向B+的P沟管用线直连(没有充电IC 这P沟不导通 所以先用直连一下)现在故障是不触发 待机正常 3m 5m 1.5m具有 待机电流0.06A  EC的晶振正常 触发电位有变化 但无信号输出到SB 不知道充电

芯片会不会影响EC的条件 我查了图纸 这个充电芯片唯一和EC有信号沟通的是2脚 ADP_I  这是什么信号? 还有这机型bios有没有参与触发? EC也换过一片 型号KB910QF 不知道有没有程序?

充电芯片图纸上是这个标注(如图) 实物上的字又两样(图) 不知道真实型号是什么? 能否买到?

网友:
就是MB3887,ECS的G550就用这个,以前很多P3的机器充电管理都用这个,PDF给你你参考一下

网友:
没有这个芯片 会不会影响触发?

网友:
看看有没有整机图。。有的话找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
这机子充电不会引起触发问题,但有一点要考虑一下就是你把主供电直连会不会有影响,再有从你说的I/O型号看BIOS会参与触发

网友:
待机0.06A是不是高了点啊?会不会还有地方烧坏呢?

网友:
3887是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按理来说是不会影响开机的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