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台达DPS-300AB-19B REV:01F(已修复)

楼主(2009-12-13):
我是修家电的,修ATX电源我是新手。有台达DPS-300AB-19B REV:01F的电源图纸么?急用,谢谢了。
电源是接发电机零线断路引起电压高损坏的。初步检查,两个压敏电阻,电源管W12NK90Z,0.12电阻,保险丝损坏。全部换新(电源管用F12N60代),待机5V正常,但主电源不启动。换新3843,主电源还是不启动。又检查位号Q2的贴片损坏,不知道型号,用C1815试代,这回电源管保险丝C1815又坏 1815又是穿的
求高手解决
Q2应该用什么?为什么穿?最好有图纸及Q2的参数型号

网友:
已修复
C2用A1015代后正常。

网友:
呵呵,怎么不是新手呢?在各位师傅面前就是新手啊。
12N60用在这里耐压有点低么?
修复后我用的是K1794

网友:
k1794是900v6A,比W12NK90Z少太多了。你试过各路负载电压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发帖用的就是这个电源啊,呵呵
电源电压正常,我估计负载能力可能小很多
手头还有的就是电磁炉管了,没有12A900V类似的
对了,源极那个电阻0.12的没有我用了个0.15的,这也限制它的功率。
往后找到适当的电源管和电阻再换回来。原3843我用了3842代,正常。

网友:
怪不得你可以正常使用,取样电阻原来增大了。电路改的不错!3842/3843可以推动IGBT管的,不过要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