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加分 参与加分

楼主(2009-12-13):
简述 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 图文并茂分析清楚的加分多,回帖中选出最好的再多加20分。

网友:
把电阻串联,可以分压,减少该器件上的电压
把电阻并联,可以分流,减少该器件上的电流
电阻可以发热,可以用于加热,比如电热炉
比如功放推动级的分压电阻,它是不允许断开的,否则会烧掉功放管,在这里一般就会用两个电阻并联,能起到保护作用。
阻碍电流通过

电阻还有偏置、振荡、反馈、隔离和阻抗匹配等作用
图片我还不会加

网友:
降压,振荡(RC振荡),上拉,限流,分流,保护,分压,发热

----------------------------------------------------------------------------
等我打完字,楼上就多了一贴,出手晚了

网友:
限流 如下图的R174

网友:
分压、降压、限流、负载、分流

网友:
振荡 如下图的R516

网友:
偏置功能  如图

网友:
上拉  电阻  如图

网友:
分压 这个最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这个电路中 r516是属于振荡电路中的一个元件 但是它和振荡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电阻安不安装和频率没有关系 可能只是影响稳定性之类的 举个电阻在振荡电路中起关键作用的电路吧

pr14 pr16 pr25 在这个电路中起关键性的作用 而pr13  就和你举例的电路中的作用一样 和振荡的频率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谢谢LS指正!
振荡

网友:
上面的都把电阻的作用基本都说过全了,我来介绍下电阻: 电阻有  排阻(RN,RP),保险电阻(F.FS.FUSE),热敏电阻(RT.TR.PTC.NTC),光敏电阻(RG),压敏电阻(RV),水泥电阻。可变电阻功率大而且散热好(VRA)等等   至于作用,他就是这几个:降压,分压,限流,分流, 震荡,偏置,负载了   ,,,呵呵  对了还有对电阻的标识法,有直标法,数字标示法,色环标示法,  对了标示法吗  我想应该有很多人都能看懂,这里就不多说了,而且我对那些符号还不会打  呵呵  不好意思了

网友:
我也发一个
电阻公式:  R=p*l/s(p—电阻率查表求;l—电阻长度;s—与电流垂直的电阻截面面积)  常用电阻的标称值

网友:
电阻是一种物理性质,说它具体有什么作用,放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作用:
电阻在电路中最主要就是阻流和降压.但因工作点主要作用可以有多种称呼:用于偏置.即偏置电阻;并连电路即分流电阻;还有启动电阻;限流电阻;振荡电阻;上,下拉电阻等.电阻有分压、分流、降压、限流、偏置、振荡、反馈、负载、隔离和阻抗匹配等作用.

网友:
呵呵他们都说完了我来传个测电阻的工具

网友:
上拉.分流.分压.限流.保险电阻

网友:
我是来凑热闹的

图中Q901为主开关管,R930为采样电阻。
采样电阻上的压降代表着流经Q901的电流,经过R929反馈给主芯片。

采样电阻阻值较小,电流较大。易损。

网友: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排阻的上下拉,小电阻的限流,

网友:
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上拉,分压/流,限压/流,偏置,阻抗匹配,振荡,保护,负载等等。。。